想用数控车床加工,求助

楼主(2013-07-09):
想用数控车床加工,该怎么加工?

2.4的直径,转速,走到,切深多少?材料304  毛坯8mm

网友:
图纸没有标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按照自由公差吗?粗糙度要求多少?

网友:
用排刀架车床 气动三爪 调头加工

网友:
把刀子磨尖,数车上可以干,转速能上4000最好

网友A:
产品数控3000转以上即可,先做大头,切大头槽可以先用割刀粗加工,再用成型刀精加工,也可以直接成型刀切槽,最大的外圆留点余量,切完槽再光一刀。
然后做细端,先粗车外圆,车到4到4.5的大小,然后用尖刀车尖头,一刀到尺寸,用割刀切槽,然后再一刀把剩下外圆车掉。
割刀转速慢点。

网友:
取棒料 做一个割一个。。

1.6那的简易配把成型刀。。

网友B:
304的话 线速度120-160之间  吃深的话要看刀具,夹具刚性等等。

30°车刀的话 粗车单边最多1.3mm (山特维克4225 r0.8 ) 走刀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的话 线速度120-160之间  吃深的话要看刀具,夹具刚性等等。

30°车刀的话 粗车单边最多1.3mm (山特 ...

外圆车的小了,会不会让刀?工件会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数控3000转以上即可,先做大头,切大头槽可以先用割刀粗加工,再用成型刀精加工,也可以直接成型刀切槽 ...

工件我伸出24长,会不会甩?

网友(点评):
车到4.5左右,接着一到下,刀尖0.2。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件我伸出24长,会不会甩?

工件会不会玩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圆车的小了,会不会让刀?工件会甩吗

取棒料 做一个割一个 工装夹持有力不会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棒料 做一个割一个 工装夹持有力不会甩。。

做下来了,可是有点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下来了,可是有点弯

割前弯吗?

楼主:
不弯,割那个70° 10°槽弯

网友C:
这么小的零件
要不用走心机做
要不用凸轮传动的自动车床做
这两种加工方法比数控效果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零件
要不用走心机做
要不用凸轮传动的自动车床做

现在只是做样品,成功了就买走芯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