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首创液态金属散热 广泛用于军工领域

楼主(2013-07-09):
  中科院理化所全球首创的液态金属热管理技术,突破了传统技术观念,其本身拥有的相关特性,使其有望成为第四代芯片散热技术。而与企业顺利开展产业化合作,也再次证明该所的研究成果并不甘心只停留在实验阶段。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理化所)低温生物与医学实验室主任刘静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CPU热管理领域引入液态金属,突破了传统技术观念,其本身拥有的相关特性,有望成为第四代芯片散热技术的关键。”

在室温条件下,以镓为主要成分的液态金属可以像水一样流动。

在室温条件下,以镓为主要成分的液态金属可以像水一样流动。

网友A:
水银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银不行吗?

挥发,剧毒

网友(点评):
镓也有毒性的,散热的话应该都是封闭循环的

网友(点评):
谢谢,正纳闷是什么金属呢

网友B:
液态金属散热,我想知道能散多少度的热,能冷却到10度以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态金属散热,我想知道能散多少度的热,能冷却到10度以下么?

镓青灰色金属,在30℃时变为银白色液体,很容易过冷即冷却至0℃而不固化。密度:5.904g/mL(25℃),熔点:29.76℃,沸点:2403℃。

网友:
这个东西在室温下的传热效率很厉害吗?普通的PC市面上水冷的都少见,这么高端的液体面向的是什么市场?

网友C:
比较好点的散热方式采用热管技术,通过在全封闭真空管内的液体的蒸发与凝结来传递热量,这东西估计也会采用类似热管传导的原理,不过问题是价格会咋样?现在热管技术的散热还嫌价格高没法工业用呢。。。

网友(点评):
cpu用热管技术的产品不少啊?激光行业的ld模块也有不少用热管的,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

网友(点评):
因前面有说其沸点2403℃,不清楚低压条件下的沸点,但是十分怀疑其能否用做热管相变材料。

网友(点评):
我是指用在机械设备上,有生产的,什么超导热辊,以前询过,价格太高,用于烘干之类的设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镓青灰色金属,在30℃时变为银白色液体,很容易过冷即冷却至0℃而不固化。密度:5.904g/mL(25℃),熔点:2 ...

这么说的话觉得只适合一些对温度变化特别敏感或者需要急冷的地方,因为现在环境温度控制已经不错了,一般地方没必要用这个。

网友(点评):
行业不一样,对于热集中需要快速散热的应用领域还是很有用的。环境温度不代表器件工作的工作温度,概念错误。

网友:
远大中央空调的技术吧?N年前的产品。

网友:
好像核潛艇, 一早應用液態金屬做媒介, 推動螺旋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点的散热方式采用热管技术,通过在全封闭真空管内的液体的蒸发与凝结来传递热量,这东西估计也会采用 ...

笔记本电脑的散热  采用的是热管技术吧?

网友:
好多方面都用到

网友:
反应堆早就是钾钠合金了吧

网友(点评):
内燃发动机气门上也有应用

网友:
液态金属的密度...你对流的起来吗...如果是直接热传导,直接安一个大铜块,比这强N倍

镓 熔化热5.59 KJ/mol  熔点 29.9度,虽说利用相变传热效果显著,但是固液相变麻烦的很,如果这玩意真的是用相变传热,那确实够强

用汞就不用谈了,高密度肯定对流不起来的,只有热传导,汞 导热系数 8.34 W/mK   ,铝 237 W/mK  ,铜 401 W/mK ,用汞做导热媒介愚蠢至极

镓的导热系数 40.6 W/mK,用镓做导热媒介,必须相变传热才行啊

网友(点评):
分析的有道理!其实不是利用传导和对流进行散热,而是利用热管技术,液态到气态的相变吸热,气态到液态冷凝放热这种方式进行热交换。

网友(点评):
问题是镓沸点2400多度,不知0压力下沸点多少,估计够呛

网友:
稀有金属,价格只能仰望,估计平民化不可能

网友:
是否全球首创暂且不论。目前所知的工业应用热管内使用的传热介质,有以钠为主的钠钾合金材料之趋势。东欧国家也有这方面的研究。认为该合金导热性能高(high molecular thermal conductivity),气相压低(这适合气-液相变),有流动性,比固体金属更易于将热交换层面的热量快速传至介质中心。这应该成为研究方向,有工业应用价值。

网友:
大家的讨论好专业化,占座聆听

网友:
这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