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表面异常痕迹

楼主(2013-07-09):
大家帮我看看附件中的 精加工表面的 异常痕迹是怎么产生的 ,我没想明白!
加工设备 是立式加工中心,内冷压力为5MPA ,加工刀具是单刃PCD精铰刀,参数N=3000 F=360 退刀720 加工余量为D0.4,材料是铝合金

网友:
估计是材料不均衡

网友(点评):
晕这是内孔啊,咋这么像外表面

楼主:
毛坯是实心的,这道工序的加工过程是 1、先加工预制导向孔2、粗加工缸孔3、精铰缸孔(余量D0.4)

网友:
这伤痕应该是铝屑未能即使排除,刮伤孔壁。
建议:
1.剖切检查粗加工后的缸孔,看看是否已经发生了严重刮伤情况。
2.如果没有发生1的情况,请适当降低铰孔时的切销量,减少单位铝屑的产生。

网友:
恩,楼上讲的不错。

网友:
铝屑划伤。

楼主:
谢谢回复,检查了粗加工表面,没有明显的挂痕,直径尺寸合26.5--26.7实测为26.55,0.03的锥度,精加工后直径为27,切削参数以前调整过:在进给不变的情况下,转速改为4000,还是存在这种问题,这种现在的比例在百分之3作右,而且在孔里不容易被发现,零件是汽车刹车总泵缸体 --安全件,风险很高啊

网友:
铰刀改用螺旋刃。

网友:
眼睛不好使,怎么看到的是外表面,看了叙述 没看懂,哪位大侠解释下跟本虾

网友:
看了半天才把视力矫正到剖切后的内表面上,图应该把孔口部分全排进去,否则太像外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