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30故障,请教

楼主(2013-07-09):
单位一台M7130最近出现磨头断续的时候和工作台行程不一致,爬行,有时多点,有时少点,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1.压力不够,
2.身前调压阀调整

楼主:
压力应该是够的啊,工作台换向和磨头连续都正常,就是断续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油液脏了  导致阀内有异物     个人愚见  说错 莫怪

网友:
是不是阀堵了。

楼主:
明天去拆开看看,要是修好了,大家一起来分享心得。

网友:
调一下就好了。不用修。

楼主:
怎么调整都不行,一直有点爬行,而且调好了,回去又不对了,有时多有时少,真的急死人,我估计是不是操纵阀里的部件坏了,封不住油,所以出现滑行和不规则。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和刹铁有关系吗?现在刹铁比较松,我垫了点同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