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径刀具高转速加工如何磨刀更好?

楼主(2013-07-09):
如题,刻字加工,刀具是0.2——1的锥度铣刀,目前是单刃刀具,将圆柱磨掉一半,然后磨后角使用,转速通常在2万以上,进给通常在200左右,即,每刃进给量一般是0.01左右。
这样的刀具如何磨更耐用呢?这种高速加工的机理是什么呢?可有了解的同行,讨论讨论

网友A:
都是一次性刀具,修磨比买新贵。公司10以下的铣刀无论进口国产,一律不修,直接换新。

网友(点评):
兄弟,你做什么的啊?这是雕刻刀当然要磨的,我们都是用圆棒直接磨的

网友(点评):
有钱人家的孩子

网友(点评):
是的,要磨,不磨就太贵了,磨的话才2元/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次性刀具,修磨比买新贵。公司10以下的铣刀无论进口国产,一律不修,直接换新。

你们厂也太奢侈了吧。。。。。。

网友(2018-08-03):
你的题目太笼统了,加工材料?切削深度这些重要数据的没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