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件余量不够,怎么计算厚度还够不够

楼主(2013-07-09):
一个工件毛胚隔太多了,几个加工面凑来凑去,最后有一个面的厚度从图纸的10mm,加工剩下5mm左右
大概数据:接触面积15x60mm,负载100kg。
太薄了肯定就弯了,应该怎么算下,算绕度吗。别的地方没找到例子借鉴。

补充内容 (2013-7-10 08:04):
图片补充到4楼了。麻烦大侠看看

网友:
等高手进一步阐述问题。

网友:
毛胚隔后续使用需要受力吗?受力情况如何?
LZ不说明具体情况,大家很难判断

楼主:
就是图上15的尺寸,可能要变成5到10左右。
不知道说清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