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X轴Y轴精度不统一,求高手

楼主(2013-07-09):
DMG加工中心(立加)铣50*50的方,Y方向比X方向大0.2毫米 如X向是50 那Y向是50.2   又如铣直径40的园,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X向换向时(180度和0度)出现抬价,而在二四象限(90度和270度)处很光滑。分析园因,打反向间隙X和Y的反向间隙在1S,说明丝杆间隙小 排除丝杆间隙原因  。。那在0度和180度出现问题  是不是X向电机与X向丝杆处连接有问题,是不是联轴器有松动,还是别的原因。和机床水平关系大吗

网友A:
你这机床用了几年了啊,0.2MM的误差,还DMG呢,什么型号,什么系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床用了几年了啊,0.2MM的误差,还DMG呢,什么型号,什么系统的啊

DMC63V,海德汉系统。我怀疑是机械上的原因

网友(点评):
机床现在在哪里使用啊?要是近的话派人帮你现场查看一下

网友:
嗯 应该与系统无关的啊

网友:
可能是导轨上长期缺油吧,看看油路有没有堵掉,其实间隙的话在参数里可以补偿一点回来的!

网友:
建议你们老板换MAZAK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