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零件图如何表达合适?

楼主(2013-07-09):
这个图的零件图如何表达合适?

补充内容 (2013-7-11 06:03):
十三楼表达合理吗?

网友:
薄壁型零件   还复杂么?
三视图都画出来  再加几个剖视和向视图  就OK了

网友:
一个透线主视图+半剖侧视图就够了。主要信息就全了。

网友(点评):
中心对称的,+俯视图是不是要更直观些

网友(点评):
都差不多,但是总的来说,俩视图足够了。

网友:
如果贴出来的图可以完整抄成2D图,将公差、基准给补上,那么直接用立体图有何不可。

网友:
加强筋真的有必要么,有没有计算过,把一些不需要的特征去掉,零件自然就简单了。楼主不知道这个零件用2D图怎么表达,大多是因为零件结构复杂所致。

网友:
这是铸件还是烧焊接的

网友:
加工图跟木模图或是焊接图分开出

网友:
应该转成主视图,俯视图加一个侧视半剖图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复杂啊

网友:
还是回学校去复读一下为好!这样的问题给工人看见了要笑掉大牙!

网友:
各抒己见,好好学习!

楼主:
这样表达可以吗?有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