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图加工工艺步骤,急~!

楼主(2013-07-10):
本周高级工技能鉴定实际操作考试题目 请大虾帮忙介绍好的加工步骤~!如何高标准保证加工精度,又最省时间!感谢了!·

楼主:
重叠圆怎么加工好 第二个偏心孔用钻夹头装键槽铣刀好些不?

网友(点评):
必须的啊,但是还得镗!

楼主:
求好心人帮忙告知~!或直接发邮件给我。感谢!

楼主:
这么晚了 还有人在线能帮助我的吗?

楼主:
补充一下~!是CA6140机床加工·没有啥先进设备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加工中间的槽,然后从左端钻偏心孔,然后加工左端孔,最后装夹左端孔加工右端孔

网友:
先小孔后大孔

网友B:
几年前在学校做了不少这样的,双偏心+/-0.02,

网友:
两偏心孔是线切割割的,用车床对夹具要求和工人技术水平要求太高。
总体来说这个产品考点很多,很好的例子,工艺有点复杂,你要是没点基础,估计连理解也很难。

楼主:
基础我有 就是这种工件以前没接触过!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考点 心里没啥底 另外补充一下:这工件是本次车床高级工考试课题 所以不考虑靠其他工种辅助加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在学校做了不少这样的,双偏心+/-0.02,

求详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叠圆怎么加工好 第二个偏心孔用钻夹头装键槽铣刀好些不?

有人先解说这个问题吗

网友:
感觉有难度的地方就是薄壁.直径44和直径42的地方.
至于偏心孔,你得做一偏心车床夹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加工中间的槽,然后从左端钻偏心孔,然后加工左端孔,最后装夹左端孔加工右端孔

中间的槽加工好后,怎么保证槽的对称轴,与其它圆的轴线同轴?

网友(点评):
需要偏心夹套,至于对称度,就应该用百分表做胎具,监控偏心套二次装夹的精度。薄壁圆度要求有点高啊,没有外圆磨的话,车削保证薄壁圆度有点困难啊

网友(点评):
同意,这外圆的要求,普通6140怎么干的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础我有 就是这种工件以前没接触过!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考点 心里没啥底 另外补充一下:这工件是本次车床高级 ...

薄壁位置不是很难· 难点在于小孔怎么加工,加工第二个孔是半圆孔,如何去毛坯?是否只能借助键槽铣刀或者加工一圆柱销补齐后再加工第二个小孔,然后再把销子去掉,再进行两个孔的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槽加工好后,怎么保证槽的对称轴,与其它圆的轴线同轴?

对称度 可以在外圆加工一基准 然后在端面划十字线,然后按照十字线的4个点,用百分表找出最高点定位,毕竟重合位置中心距只有10毫米,可以用10毫米的百分表移动5个毫米的偏心出来。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点评):
你这是理论,偏心要求那么高,基本用车床是非常非常难加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称度 可以在外圆加工一基准 然后在端面划十字线,然后按照十字线的4个点,用百分表找出最高点定位,毕竟 ...

外圆加工算你车床可以做出来,好一点的车床。偏心孔你的夹具需要二次装夹完成,你这夹具精度有多高?几乎就是要5谬以内,而几个内孔就有1两丝公差,基本上要打表,边量边做,所以工艺说说简单,就说搞个偏心工装,先搞一边孔,再搞一工装,用一边孔定位,再车另半边偏心孔。这高级车工水平必须杠杠的。

网友E:
楼主,您好,我觉得你前提条件没给全,问下:可以使用夹具吗?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刀具是什么刀具?高速钢还是硬质合金或者其它?孔壁很薄,若是没芯棒装夹,加工会变形,此时只能选择尽量低转速小进给,不过这样做的问题是加工精度不高,能尽量保证工件在加工过程中不变形。我觉得加工步骤不是很难,不过要注意加工过程中工件的变形,如何防止这些变形,还需要选对加工基准,比如若是要保证对称度和平行度,以孔的中心作为基准这样加工的形位公差才能保证。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见解,希望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
这得问一线的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我觉得你前提条件没给全,问下:可以使用夹具吗?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刀具是什么刀具?高速钢还是 ...

可以使用夹具和辅助胎具。车刀的话合金刀白钢刀都行,前提条件就是一个,使用CA6140车床,一个人参加车工高级工考试!加工时间7小时以内~!明早8点就开考了·今晚折腾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找到合适办法可以完全保证两偏心圆对称度0.02的公差!继续求解~!通宵坐等!感谢各位高手帮忙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圆加工算你车床可以做出来,好一点的车床。偏心孔你的夹具需要二次装夹完成,你这夹具精度有多高?几乎 ...

难度肯定有啊·不然怎么是高级工考试内容呢!请问大虾加工偏心工装是怎么样的·加工一圆柱销吗?百思不得其解·二次装夹后还是无法保证啊

楼主:
苦思冥想  该题的最大考点应该是如何在CA6140车床上保证加工两偏心孔的对称度。此题看似简单 ,但确实考点太多·有点困难·要求时间是7小时完成,根本没时间做胎具、夹具了,但是用表去找正的话,又如何操作呢?求顶级高手来帮助!

网友(点评):
没夹具那就用四爪做,慢慢调

网友:
楼主,你加工时选择的基准是什么?还有你的加工顺序是什么?若是先做中间的孔,然后再镗孔,以镗好的孔作为加工基准加工(孔的大小你自己定,孔位于工件的中心),你可以试试这种方法,看看能否保证形位公差。

网友:
加工偏心圆使用三爪卡盘加调整楔块进行加工。

网友F:
余料的去除用销塞满后加工也是可以的,要防销在加工时掉出。

不要做夹具了,偏心打表来控制对称度是可以的,不过操作很困难,耐心些别着急是可行的。

我觉得薄壁孔的加工圆柱度是个考点。这个加工时的线速度要快,刀具刚性要好,切削量要小。

考试用的设备应该不错,卡爪如果有必要时建议先加工修正一下,修正个止口出来。

另外测量设备加工的锥度也是必要的。

哎……你应该在考试了,说的晚了,你可以对照一下。其他的没什么难点,小心点做就OK了。这个难度还不算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余料的去除用销塞满后加工也是可以的,要防销在加工时掉出。

不要做夹具了,偏心打表来控制对称度是可以 ...

还没考完!呵呵!明早继续,今晚再想想!偏心打表找对称度,第一个孔好找,第二个孔就不好找了,一样无法保证!

网友(点评):
如果说第一个加工完的孔中销够准确,是不是也可以打偏心表?计算一下当第一个18的孔中销的打表最大值是多少,和外径最大值是多少,还是可以校正到位置度的。你说呢?

网友:
这玩意真要是下的订单 1万也没人敢接,要用车床干到这个境界几乎不可能的啊

网友(点评):
位置度8个谬除非一次加工完成 任何做工装的不可能保证

网友(点评):
那个是圆柱度?

网友:
先车后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