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840D R参数程序中 添加刀补指令系统报警

楼主(2013-07-10):
SIEMENS 840D 加工中心  我用R参数编写程序,添加刀补G42 D1 刀补为零时,程序正常运行,但是只要添加刀补值就报警请问怎么解决! 请高手指点
M4S900G54G0X0YOZ100D1
G42 G0 X=13.528*2 Y=-2.463*2
Z10
G1 Z0 F300
G02 X=16.479*2 Y0 CR=6F600
G01 X=18.794*2 Y0
R1=0
ccc: G01 X=18.794*2*(COS(R1)+3.14*R1/180*SIN(R1))  Y=18.794*2*(SIN(R1)-3.14*R1/180*COS(R1))  ;主要是这部分程序导致添加刀补报警
R1=R1+0.1
IF R1<=50.2   GOTOB CCC

网友(2014-06-28):
加刀补后,后面的两段程序
Z10
G1 Z0 F300导致加刀补失败,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