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飞刀杆

楼主(2013-07-10):
各位有没有经常用飞刀杆的,直径16 20 35的,装1135刀片的,网上一搜成片成片的,不知道那个性价比高,有经常用的,交流一下。

网友A:
没有性价格比这个问题。进货渠道不同,价格就有所不同。不同材料生产的也不一样的价格。在一般情况和短期使用内一般体现不出特别的性能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性价格比这个问题。进货渠道不同,价格就有所不同。不同材料生产的也不一样的价格。在一般情况和短期使 ...

我们这里加工最硬的也不过是45号钢
估计一般的就行

网友:
性价比只针对特定的工况,不能脱离工况谈性价比。比如说工况良好的情况下A刀胜过B刀,但工况恶劣的情况下B刀很可能就胜过A刀了。所以刀具的应用是个技术活,不光要会选刀,还得会根据不同的工况选择合理的切削参数以保证自己的刀具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