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让2块板分开?

楼主(2013-07-10):
一块板压另一块板,两板之间有可能会粘在一起,上面的板子退开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让2块板分开。不在上面那板上装弹簧。可以考虑用东西压下面那板,但要求操作方便,因为,下面的板子要经常换

网友:
板之间垫面积小的东西,避免两板之间由于大面积接触产生的吸附,如:在边缘位置对称放几个塑料垫圈

网友:
看是什么材料和外形了,可以考虑用吸盘!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不够详细,请补充完整。
板的材质、重量、表面情况、实际工况等。
就你现在说的情况,可以这样解决:1、增加表面粗糙度,2、减小板于板的接触面积,3、防止在接触面留有增加负压的介质,如机油和水等,4、加限位块限位。

网友(点评):
说的真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不够详细,请补充完整。
板的材质、重量、表面情况、实际工况等。
就你现在说的情况,可以这 ...

学习啦

网友:
在板子上挖出细槽或在边缘做出缺口呢?
手推不动的话,就在那缺口里用螺丝刀或锥子捅一下?

网友:
侧向滑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