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可以有要求活动吗??求教

楼主(2013-07-10):
比如下面这个装配体我要活动的范围是90度  我是否可以用什么条件来约束它 让他在90度范围内活动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高级配合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哦 以前还真没注意 还有个高级配合呢。 先研究下怎么用。 谢谢指点~~~

网友:
所谓的约束条件应该知道约束的自由度的范围。基本约束为X,Y,Z轴的平面约束及围绕X,Y,Z轴的旋转约束。一共六个自由度。由此看,楼主应该明白怎么去做约束条件了。

网友:
2楼 正解 学习了

楼主:
谢谢 大侠们的指点 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呵呵

网友:
高级配合里面用角度或者距离约束下就好了

楼主:
恩是的我 就是用这个方法的  谢谢 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