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过盈量多少合适?

楼主(2013-07-10):
第一次做电池壳体,电池上下盖,材质ABS与ABS或ABS与PP,开模制作,上下盖通过一定过盈加胶封固定紧,请了解的大侠指导下过盈多少合适??7 A9 N( |, u/ x, Y

楼主:
补充一下,下盖装配处厚度1.1mm,上盖为凸筋与下盖压紧,一般手用力可以压进为宜,谢谢!

网友:
过盈了,你怎么在配合面加胶?是否在配合面上加个沟槽留住胶的小结构?一般讲塑料件变形量量还是比较大的,1-3丝过盈量差不多吧?感觉过渡配合比较适合,主要的作用力还是胶。

楼主:
上盖的凸筋是中间是有间隙的,凸筋宽2mm六个布在110mm方向上,间隙很大下面有沟槽也可以储胶,塑料件过盈1-3丝而且带有拔模斜度会不会很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