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英文图纸里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10):
有一液体储罐(如图),底部出口处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65 NB 是指材料吗?但是手册上又查不到。BSP 1/2 socket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BSP =British Standard Pipe (Thread) 英国标准管螺纹
往这方面找找,英国标准不是很熟悉,不能帮上你忙

网友:
NB不知道,后面的意思是半寸的BSP母头。

网友:
65 NB 的意思,我的理解是:DN(欧洲标准 Diameter Nominal)值为65,外径为2.875inch (73.03mm) 标称口径(NB=Nominal Bore)。
对应北美标准NPS ( Nominal Pipe Size)的是2½ NPS。外径公差带为:+1/64 (.0156)inch, -1/32 (.0312)inch。
楼主可以与设计者确认一下。

网友(2019-07-19):
引用 网友A:
BSP =British Standard Pipe (Thread) 英国标准管螺纹
往这方面找找,英国标准不是很熟悉,不能帮上你忙

这个是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