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传动计算,请教

楼主(2013-07-10):
  如图
        已知两轮中心距450MM,传动比2:1   小轮直径80MM  大轮直径160MM   我的V带总长计算正确么(两轮切线连接的)。
PS  刚毕业小菜鸟一只,大跪求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A:
按照节线来计算
另外差点没关系,带传动要张紧的。

网友(点评):
抢我沙发。不对头呀

网友(点评):
诚惶诚恐……

网友:
基本正确。中心距反正可以微调的。计算的时候要取节圆尺寸,不是最大外径尺寸。带型不同测量长度的基准也不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节线来计算
另外差点没关系,带传动要张紧的。

逍遥大大   那这一组带轮中的直径 80和160指的是哪一个直径尺寸呢  我直接购买A型带轮的话如何描述这个尺寸     跪谢

网友(点评):
建议您查阅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的带传动那一张。另外你有链轮的图没?把链轮的图,和两轴的轴距发上来,大家好说话。

网友(点评):
……是皮带轮。。。

网友(点评):
抱歉,没看全。首楼有轴距。看下设计手册,看能否从带轮的外径推算出节圆直径。另外搞清楚皮带的型号。……撒尿还得自己扶……

网友:
要简单作也是节圆的切线,这叫偷懒,还有一些因素没有考虑,但用这种方法会让同行瞧不起。
手册有计算详细公式。

楼主:
我就改下那破钻床的转速,再说了   我又不是搞这行的,无视所有攻击

网友(点评):
这可不好....

网友(点评):
在原来基础上,粗略算下也可以,一般这皮带轮中心距都会设计可调的

网友:
看你选什么类型的带轮,再按带轮的节径算,如果你的带轮节径是80,160
可以照你那样算。
2带轮的位置最好一个做成可调的,可以适当调整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如果你的外径是节圆的话。可以按这个做的。皮带型号要搞清楚。一般钻床的皮带是A、B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