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吸嘴 加工,求助

楼主(2013-07-10):
材料不限 ,是SMT机上的吸嘴的头 ,现在坏掉一个,  请问这个用什么方法制作出来呢?

   求助 大家
  帮忙哦。

网友:
0.4X18的尺寸深度呢?

网友:
没有公差要求吗,这个一般的加工厂都能做的啊,只不过槽是线割的,会有0.1的R角。当然也可以做成逃角的形式

网友(点评):
线割? 工艺孔怎么开? 这么小的槽子 公差 没要求

网友(点评):
线切割先要加工通孔才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见过共晶焊接的吸头 应该对内孔没有吧,只要能吸住就行,不知道是吗?

网友(点评):
穿孔机穿工艺孔

网友A:
我可以做哦,楼主,你要设备还是要加工?内部光洁度保你3.2~1.6,精度约正负0.01,够不够?

网友(点评):
做这样的一个得几多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做哦,楼主,你要设备还是要加工?内部光洁度保你3.2~1.6,精度约正负0.01,够不够?

道长  我只要一个。
  淘宝有售  68RMB
    我想自己做呢?

网友(点评):
那还不如直接买了,自己做的有风险,不一定可靠!

网友(点评):
买一个可靠的要200 淘宝里的不配套呢 呵呵!

网友(点评):
那还不如200买一个,挺合适的

网友(点评):
闲着也是闲着 我想自己玩玩

网友(点评):
呵呵 有些东西自己觉得加工难,不代表加工的人不能加工或者有什么加工难度,问题在于自己的见识,见过了就觉得原来如此,没见过的时候想破脑袋大打问号。

网友B:
吸连接器的吗?楼主这个是怎么安装到吸头上的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连接器的吗?楼主这个是怎么安装到吸头上的啊?

贴片机上的 呵呵!

网友C:
先在稍大的块头做大点的孔,然后里面放进去金属包箱带或长点的板簧,捶打贴合后,拉出包箱带。再处理外面呢?

金属包箱带、普通铣床、锤子就够了。

着急的话,先这么对付怎么样?

SMT停一会儿,烧钱不少啊。

最后第二步状态如下。下面的大块是便于加工的临时底台。
最后,把脖子一切,就可以对付着用了。

网友(点评):
捶打贴合,这样也行啊?手工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稍大的块头做大点的孔,然后里面放进去金属包箱带或长点的板簧,捶打贴合后,拉出包箱带。再处理外面呢 ...

小弟见识短浅  请问金属包箱带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见识短浅  请问金属包箱带是什么样的?

钢管一捆一捆包的那铁条。

包木箱用的也多。这玩意儿,有厚有薄的。

或者找个坏掉的盘簧。

网友(点评):
你真聪明

网友(点评):
昨晚刚看过美国人二战时候造枪管。。。

网友C:
又想到一个办法:

一个人造下面的东西,另一个人去找铝合金烧水壶盖子。(2,30年前的铝合金饭盒也行。)

把铝合金盖子烧成水,浇注进去。

后再打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管一捆一捆包的那铁条。

包木箱用的也多。这玩意儿,有厚有薄的。

最后又回到材料上面了
   大块用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哪个材料挨锤子容易变形,你就用什么材料呗。

网友(点评):
临时抱佛脚的话,削块铅锤下来。。。

网友(点评):
别让人知道你违反了Roh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想到一个办法:

一个人造下面的东西,另一个人去找铝合金烧水壶盖子。(2,30年前的铝合金饭盒也行。) ...

这个可行 哈哈
 我得买个烧铝合金的钳锅。

网友(点评):
我就用吃饭的铁勺子(@。@)

网友(点评):
樱桃小丸子说了:现在的年轻人啊。。。咳。。。。就知道花钱。。。去百度一下铝合金的融化温度,先!

网友(点评):
额额。。 好吧! 那我总得买个酒精喷灯??

网友(点评):
铝合金浇铸温度在700左右呢,大侠。

网友(点评):
我个半路出家的和尚,也真不知道。只知道我家喝酱汤狗肉汤用的铁勺子挺能抗的,顺便还能超高温杀菌。

网友(点评):
钛合金 高级磨砂小勺子 哈哈

楼主:
@Cavalier_Ricky
还得与一个圆柱粘结呢  大侠  这个用什么胶水可行呢?

网友(点评):
干嘛要粘?再做个下面蓝色部分的“模具”,然后把两个模具堆在一起,最后再浇注呢?

网友:
这个必须是放电的!线切割不可能因为吸嘴是无磁性的

网友(2013-09-16):
大侠在什么地方做贴片机的?

网友(点评):
不才 在苏州!

网友(点评):
我也在苏州,我们做过吸嘴圆的那种,你是哪家公司?

网友(2019-09-09):
这种吸嘴,很好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