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加工中心刀库乱刀原因以及解决办法,请教

楼主(2013-07-10):
想知道fanuc加工中心刀库乱刀原因以及解决办法(^_^),刚刚步入工厂工作对机床操作不熟练,还想请教一下调试机床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系统的调试步骤?

网友:
看看说明书很简单

网友A:
手动校准刀号(JOB转至1号刀)

MDI输入 M33

断电

上电

重启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校准刀号(JOB转至1号刀)

MDI输入 M33

不是都一样的,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都一样的,看看说明书吧!

是的!具体还得看说明书。。。

网友:
把刀都卸下来,然后按照你要的刀号顺序装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
刀库乱刀一般是换刀或备刀过程中断引起的,解决方法:重置刀库

网友:
每一个公司生产的机子都是不一样的,以说明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