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密封的轴孔的间隙怎么选择

楼主(2013-07-10):
         最近比较空闲看了些以前没怎么接触过的公司的图纸,一个地方O型圈密封,老工程师是这样设计的轴22.4(+0.06~+0.10),孔22.6(+0.05~+0.08),然后另一设计人员后来负责这个东西,改成轴22.4(0~+0.07),孔22.4(-0.02~-0.04)。
         然后自己找了些资料,

        想请教大家,这个轴孔间隙应该怎样留合理?哪位精通这个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能指点下吗?
补充下:我说的是一个气缸带的缓冲液压缸中的,气缸压力6~8bar

              O型圈样本上推荐是H8/f7配合,用这个配合肯定没错,这我知道,但如我所附的图片,好像这个间隙也是有资料可循,我想呀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A:
呵呵!这个我刚学会!        网上有计算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我刚学会!        网上有计算软件的!

能给个包?不剩感激

网友B:
-1,一般轴保留负公差,孔保留正公差.
-2,孔的公差一般比轴低一个等级,以方便加工.
-3,还是要看具体的工矿,比方说密封压力,动态/静态,流体为气体还是液体等.
欢迎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般轴保留负公差,孔保留正公差.
-2,孔的公差一般比轴低一个等级,以方便加工.
-3,还是要看具体的工矿, ...

恩,我就是想学习下怎么根据工况去选择间隙

网友A:
去特瑞堡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特瑞堡的网站!

谢谢提供的信息
这个样本上比较细,看这个数据要比我查的资料保守一些

网友:
我们做的压力一般21~35MPa,直径方向间隙在0.06~0.15之间
全部D90的O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