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铣吊耳这两个内侧面要怎么铣,用什么铣刀,已经退回来好多次了

楼主(2013-07-10):
要铣吊耳这两个内侧面要怎么铣,用什么铣刀,只用最大的孔还有其端面加工出来了,其他都还没加工。

网友A:
这的看图纸要求吧

网友B:
那个不是铸造出来的吗,加工的话可以设计一把折形刀具伸进去走插补,反铣那个面

网友:
1楼说的不错。

网友C:
做个夹具,2把铣刀同时进去,出来就完成了

网友D:
看尺寸有多大    我见过在数铣上用立铣刀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铸造出来的吗,加工的话可以设计一把折形刀具伸进去走插补,反铣那个面

这是锻造的,还要设计刀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的看图纸要求吧

Ra1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夹具,2把铣刀同时进去,出来就完成了

在卧式还是立式的铣呢

网友E:
二号万铣两片三面刃铣刀,调整好距离一次下,当然也可以搞四片,一次把耳朵四个面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尺寸有多大    我见过在数铣上用立铣刀加工的

能不能直接一次走刀就把两个面同时加工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号万铣两片三面刃铣刀,调整好距离一次下,当然也可以搞四片,一次把耳朵四个面铣了。

恩,这个牛,不过这样夹具好像比较复杂吧

网友(点评):
夹具就是拿两根棍子穿过孔。然后把棒子压住,再把产品压住就行了。

网友(点评):
说错了是压住一根棒子,另一根是定位的,等定好压住产品后,把加工面那根棒子抽掉。

网友:
两把盘铣刀串一起,在卧式铣床上加工

网友:
两片三面刃铣刀在一个轴上。   中间用压块垫起来。 一次加工

网友:
要根据图纸要求和加工设备来定啊。

网友:
感觉用三面刃铣刀可以

网友:
加工这个肯定要有个基准,连个图纸没 ,基准也没 咋知道如何加工

网友:
我加工过这个。是大型车上的 弓片吊耳,挺好干的

网友:
大批量吗?
一般情况下是:卧铣+专用夹具+三面刃铣刀。
当然还要看图纸要求了。。。。。好多条件楼主都没给不好确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卧式还是立式的铣呢

当然是卧式了.....刚性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一次走刀就把两个面同时加工出来呢

当然是一次铣出来的  这样不仅质量好保证  而且成本还低

网友F:
用非标三边刃铣刀吧,如果表面要求不高的好,一次加工成形,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卧式了.....刚性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非标三边刃铣刀吧,如果表面要求不高的好,一次加工成形,效率高

恩,这个方案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卧式了.....刚性好一点

已经改为卧式的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这个牛,不过这样夹具好像比较复杂吧

这个方法好像有点复杂,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
普车改一下就可以做这个....

网友:
用三面刃盘铣刀铣内衬

网友:
做一个夹具,用勾形车刀去车吧,效率高,效果好。用立铣也可以,用头部大一点的镶片刀加工,保证让刀均匀。

网友:
根本用不着那么复杂!!用普通的卧式铣床就可以,以孔定位,刀杆上2把锯片铣刀的长度为你2个吊耳的距离(加个等距的套)

网友:
这个都是铸造的吧 最多就是把圆的平面铣平

网友:
有现成的反刮刀,不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