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零部件的涡流探伤设备,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3-07-10):
    无损检测是一种新型的检测方式;那位大侠做过汽车零部件的涡流探伤设备,一起出来把一把!
自己先来,我用FORSTER仪器做过一台汽车气门的探伤设备;

网友A:
只用过磁粉探伤。。。

楼主:
            汽车的气门,主要是发动机用来换气和进气零件;用于在高温中工作,所有它的表面要求很高,同时对材料要求也很高;都是废话了;
           主要是由于这些高要求,导致气门的表面不能出现大的裂缝,裂缝标准是长度小于10um,深度小于5um,这个主要是靠仪器来保证,当然,探头离工件的位置在0.1~0.3mm;由于要求对气门所有位置全检,采用的是气门高速旋转,探头做直线运动;完成零部件的全表面检测;大致就是这样了。

楼主:
怎么做过的人都不愿说出来呢??

网友(2013-12-05):
引用 楼主:
怎么做过的人都不愿说出来呢??

能发个你设计的探伤设备的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磁粉探伤。。。

现在最新的无损检测方式,应该是:声发射检测技术和振动测试技术了吧

网友(2014-01-06):
刹车盘平面涡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