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左视图怎么画?

楼主(2013-07-10):
这个左视图改怎么画?

网友:
下面的图为什么是带角度的?

即便工作状态是倾斜的,也是在画图时候应该水平放置。

右视图应该是圆弧+直线段。

网友:
这个还真没看出来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你不是用的电子图吗?,根据基础理论直接做就行。

网友:
为何不把零件摆正了?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这样太浪费时间。搞个三维投影吧。话说为什么摆这个角度?我不自己就歪脖子看了。

楼主:
我也不愿意啊,哈哈,主要是领导的意思搞的我很难画,我觉得用放样的方法可行,就是啰嗦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