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写出的汉字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2013-07-10):
用CAD横向输入汉字,为什么出来的汉字会倒着放呢?如图

网友:
你在文本设定里面调整一下设定,

网友:
可能安裝的字體太少了,可以自己下載

网友:
在字体选择里上下拖动,找到那前面不带“@”的字体就行了

网友:
文字样式
选字形
不同字形效果就不同

网友:
选字体选错乐,在CAD里拉到最后选上宋提,楷体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
在文字选项里,把那个滑块拖到底,再选后面的那几种字型
选前面字型有些就是这样横着放的

网友A:
你肯定选了@。。什么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选了@。。什么的字体

正解,

网友:
不要选带“@”的字体。

网友:
这个自己可以慢慢试出来的问题、

楼主:
明白了 。谢谢诸位。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在字体里换不带前序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