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精密量測的精度

楼主(2013-07-10):
精密量測的儀器設備在X,Y,Z三軸向移動時,由於電機本身存在的機械誤差,無法滿足精確的定點定位測量,有什麼方法能改善?用光柵可以嗎?光柵的精度能達到多少?

网友A:
精密测量这个东西是个系统工程,讲配套的,硬件和安装方法的搭配很讲究的,就像个水桶,最短的那块板决定能装多少水.

网友B:
光栅是准,前提是你把它装直了,装不直那也不准啊。
激光干涉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测量这个东西是个系统工程,讲配套的,硬件和安装方法的搭配很讲究的,就像个水桶,最短的那块板决定能 ...

謝謝指導,要是在移動上就有誤差存在那測量豈不是更加不精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栅是准,前提是你把它装直了,装不直那也不准啊。
激光干涉仪。

那要用什麼機構來傳動呢

网友(点评):
传什么动,你把光栅装直点就可以了,顺便用激光干涉仪测试补偿啊。

网友(2014-04-19):
最精密的运动是要放开的,在允许的自由条件下监控补偿可以达到很高的运行精度。就好像你控制不了的元素不如放开他,只要你准确知道他偏离了多少就可以了;换个思路做事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