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在给排水系统中的应用性

楼主(2013-07-10):
      给水管道常用的钢管有焊接钢管和无缝钢管两种。前者适用于大、中口径管 道;后者适用于中、小口径管道。在给水管道系 统中,钢管一般用作大、中口径和高压力的输水 管道,特别适用于地形复杂的地区,以及有地 质、地形条件限制或需穿越铁路、河谷和地震地 区时使用。采用钢管(图1-2-2〉时,应特别注意 防腐蚀,除了内壁衬里、外壁涂层外,必要时还 应作阴极保护。近年来,小口径不锈钢管也用 于特殊给水系统中,如在分质供水系统中作为 直接饮用水管道。
     钢管用焊接或法兰接口 。所用配件如三通、四通、弯管和渐缩管等,由钢板卷 焊而成,也可直接用标准铸铁配件连接。更多知识请访问橡胶软接头

网友:
顶个肺,复制过来的时候也不把图拉过来,虽然看的懂但是没图就是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