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低版本打开高版本

楼主(2013-07-10):
2012的或者更低的版本可以打开2013版的吗?2013能打开2006或者更早的版本吗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只能通过中间格式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只能通过中间格式进行转换。

哪种格式啊?高版本打开低版本比较困难 是solidworks的一大缺点

网友:
2012,sp5可以打开2013文件,2013可以打开以前版本的文件,STEP格式的文件,所有软件(不分版本)都能打开

网友: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啊。

网友:
没办法,自能转成中间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种格式啊?高版本打开低版本比较困难 是solidworks的一大缺点

STP IGS 都可以啊

网友:
不管是那个软件  都是向下兼容  你这要向上兼容  恐怕有点难

网友:
确认IGES格式的可以打开,此格式通用,别的软件也能打开

网友: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

网友:
完全不能

网友:
:):)一般都是用中间格式如IGS或stp等格式,高版本打开低版本一般都没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开的.

网友B:
2012的或者更低的版本可以打开2013版的吗?2013能打开2006或者更早的版本吗

1:2012的或者更低的版本不可以打开高版本的建模
2:至于2013的我没用过。xp不支持啊。只知道2012的版本能打开低版本的建模

楼主(2013-08-21):
引用 网友B:
2012的或者更低的版本可以打开2013版的吗?2013能打开2006或者更早的版本吗

嗯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P IGS 都可以啊

谢谢 啊

网友:
一般都转换成STEP

网友:
没试过,好像一直打不开啊

网友:
看看, 学习下格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