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550度温度下齿条材料的选用

楼主(2013-07-10):
各位大侠,新人求助。。。小车重1.7顿,在500摄氏度的炉子里面加热,用齿条带动小车进出炉子,本来用304的材料做齿条,结果供应商说不做,容易坏刀。现在想去市场上买标准的,不知道45钢的行不行啊,急求帮助啊

网友:
的好好地看看金相图了

网友A:
刚刚帮您查了一下欧洲标准的《钢材在高温下应变曲线图》
500度时的屈服强度折减系数0.780
600度时的屈服强度折减系数0.470
所以不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使用用45#钢的齿条。
如果可以,建议换成链传动比较稳妥

网友B:
齿条打一个深孔,水冷,我就这么玩,

不冷却,要用高温合金,其它寿命都非常短,550度,氧化非常厉害,

网友(点评):
大侠 深孔用枪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条打一个深孔,水冷,我就这么玩,

不冷却,要用高温合金,其它寿命都非常短,550度,氧化非常厉害 ...

谢谢998大侠,等下齿就没了就不好了。。
这个是保温铝材挤压机的模具的,要保温很久啊,水冷好像就不合算了。。。
那就只能叫他们去找线切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帮您查了一下欧洲标准的《钢材在高温下应变曲线图》
500度时的屈服强度折减系数0.780
600度时的屈服强 ...

强度没问题的,关键是氧化了啊,不知道可以用多久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条打一个深孔,水冷,我就这么玩,

不冷却,要用高温合金,其它寿命都非常短,550度,氧化非常厉害 ...

唉。。。经验压死人啊,还让不让我们年轻人上台的

网友(点评):
经验还不在这里,哈哈,知道那个中间孔怎么打的吗?钢管,焊个硬质合金的头,磨过,皮带带动钻杆,脚踩着,嘴里叼着眼卷,与俺侃着,一个手还拿着茶壶,哈哈,看到这个,你才会服,都见过了,你就上台了,哈哈

网友C:
铝棒均质炉,均质温度约580℃,保温时间4-6小时。用的是这种方式,销齿条+链轮,或者是下图,销齿条+齿轮。
经验在这里

网友(点评):
反正一般材料你得控制在350度以下,到580度,不冷却,没戏,采用耐热合金,到750度也没问题,只是贵,常规材料,硬用,就是要经常更换,

网友(点评):
材料,普通Q235A钢。

网友(点评):
这个厉害,见识了!

网友(点评):
赞同这种结构,材料采用奥氏体不锈钢,采用销,容易加工,轮子采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普通不锈钢勉强能用,反正频率低。如果有钱,就采用高温不锈钢了。还有就是模数齿宽要大,高温下材料强度低。

网友:
很好的案例..标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条打一个深孔,水冷,我就这么玩,

不冷却,要用高温合金,其它寿命都非常短,550度,氧化非常厉害 ...

晚辈没去重工企业见识过,一直在民企厮混。可悲!可叹!

网友(点评):
河北文安,霸县一带,有专门机械加工焊接配套的,一条龙服务,其手艺与价格,能气死重型机器厂,尤其是打深孔等特殊行业,当然精度也不高,但有些孔,比如冷却孔,就没有必要有精度,但你不懂,他们就骗你,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棒均质炉,均质温度约580℃,保温时间4-6小时。用的是这种方式,销齿条+链轮,或者是下图,销齿条+齿轮。 ...

图文并茂,向大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棒均质炉,均质温度约580℃,保温时间4-6小时。用的是这种方式,销齿条+链轮,或者是下图,销齿条+齿轮。 ...

这个可以学习,我现在的是挤压机的模具炉,没那么种重,均质炉他们暂时没接单,不搞。。大侠在佛山么

网友(点评):
不在。我知道有小型模具炉,就比个洗衣机大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学习,我现在的是挤压机的模具炉,没那么种重,均质炉他们暂时没接单,不搞。。大侠在佛山么

奥,大侠接触的很多啊,佛山这边很多搞这个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