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承重平板车

楼主(2013-07-10):
小弟菜鸟一枚,对社区唯一的贡献就是花了点钱充积分;现在有点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师:

车间让我做一个承重平小车,在钢轨上移动用于喷砂件的周转。条件是承重最大5吨;物件由行车搬到平板上。

钢轨打算用22号轻轨,跨距1.2米。平板车我考虑用矩形管或者方管焊接制成。尺寸预计1.4米宽,2米长。

现在我的问题是车架做好之后,怎样通过计算验证强度足够?应该计算哪些方面?

问题比较小儿科,请诸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这种车,一般是四个轮子,定支撑的,

车架下面受力点就是四点,

车架上面,可能是集中载荷,也可能不是,一般按集中载荷考虑,

如上,计算车架弯矩,取最大弯矩断面,

之后看你材料许用应力,按材料力学计算就是了,冲击负荷看天车操作水平,一般是1.2---2.0 ,天车操作特差的,取大值

没了,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您不吝赐教,膜拜! 您说的1.2-2.0是指安全系数还是用这个值去乘以5t的重量作为实际载荷?

网友(点评):
就是重量乘以系数,有一天,到一个锻造厂,听得‘咕咚’一声,钢坯就砸在车上了,哈哈,

网友:
5吨这个数字略坑爹。
你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我没有办法帮你做直接的计算,但是可以告诉你需要计算的地方。
这个东西需要强度计算的地方不多:
1.矩形管或者方管的抗压强度(按照梁结构的算法)——都是标准件(可以轻松查阅)
2.小车轮轴的抗压强度(简单的回转体,很容易计算)
3.验证一下轴承的径向载荷能力
enjoy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些我都能考虑到,但是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因为重物落到车上是有冲击的,这个冲击如何量化?有没有方法算出来?

网友:
用方管你不好做连接啊?车轮支座怎么装?还要打孔。不如用H钢吧,选16#的就行。
双联链轮,前后各2,放在距大梁端头1/5处即可。
如果采用电动的话,一般是用电机+WPA蜗轮减速机+链轮驱动。
如果是电动且行程长的话,还要买卷线器(里面有个电机,你自己要做个滑环,就是电气上的旋转接头),卷线器直径尽量大,并且凡是电线转折之处,导轮直径一定要大,你就可20倍线径来弄,不然电线容易断。曾经见过一个这种车,卷线器直径倒挺大,但导轮直径还没有胳膊粗,结果电线老是断。

网友(点评):
也没有这么复杂,方管直接焊接上,动力是靠人的脚推的。

网友(点评):
这个车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满足两点,受得住,推得动。

网友(点评):
人力是吧?那就更简单了。滚轮支座做成死的,轴承装到车轮里去,连轴承座都省了。注意要在导轨尽头装个挡铁,另外车两头最好装个橡胶垫,防撞击。

网友(点评):
某天,到某厂,见这个推的车,推不动了,老板招呼:再上俩‘侉子’,哈哈,根本就不用什么轴承,铸铁套,人工打油,钢轨端焊上弧形板,

网友(点评):
电动的话,应该接地轨线,又安全又耐用!用卷筒式电缆很容易坏掉,维修率还搞!

网友:
可以量化,动量定律Ft=MV,得到F后根据零件的大小估算受力面积,求得强度。
但速度V和时间t你如何估算?莫非还带上实验仪器测试?
有必要?
除非你那零件一个半吨重——算我自打脸

网友(点评):
就是考虑最大重量直接砸在车上,五吨的东西,天车直接给扔车上,就按10吨计算载荷,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有方法量化就行。其他的可以估计嘛,你也知道行车上下很慢的。

网友B:
冲击是有方法算的,零高度冲击按两倍质量来算。零高度就是重物跟车面之间的距离理论上为0,但是互相之间的力也为0(好好想象),这时重物突然下坠,相当于两倍质量。

如果重物离地很高,建议你不要考虑了,重物半天空掉下来砸车上,你车还没事?那你车要设计多结实?脚还踹得动不?不要考虑那么多。

就两倍质量来考虑,再乘以两倍安全系数,就ok了。考虑工人平时的辛苦,事故并不是老出的。

网友(点评):
多谢老师捧场,我这个可以按零高度考虑的。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一般是四个轮子,定支撑的,

车架下面受力点就是四点,

晕,怎么都是重工的东西,一个零件5t重。。。。
我认错了,自打脸——啪!啪!啪!

网友B:
连图都给你画了。

网友(点评):
大侠太给力了!!!

网友(点评):
大侠,有时间可以教教小弟画这种结构图吗?俺CAD刚入门 ,只会画一点点普通的零件图!

网友(点评):
将所有快捷键定义在左手区,然后就是不停的抄图。没事把手册上的图抄着玩。三年有成。

网友(点评):
俺正想吹毛求疵地说,两边车轮不能一样,要一边车轮有双飞边,另一边车轮为平面。结果仔细一看图,连回复的心情都没了,只能点评了。呵呵。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一边双飞边,一边平面?

网友(点评):
前辈你轮子的方案和我想的一模一样,但是我们总工建议用长轴

网友(点评):
而且他说轮子买现成的,不要自己设计。所以我有点迷茫,这种轮子的规格我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我就随便一画。啥也不知道。你要请示领导。

网友(点评):
自作主张,累死无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图都给你画了。

大侠,这种结构换车轮不方便吧,是否用一般的电瓶车的车轮支承结构比较好呢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个粗图。另外那个支座是个开口叉,往下一打轴就掉了。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C:
重型装配车间的运输车,见过,在SH电机厂,我就是搞不明白四个刚性很高的轮子怎么保持平衡。我掏出手机想拍,但是不敢。
好像轨距2.5M,台宽3M多,见方,高约0.5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图都给你画了。

学贯中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是有方法算的,零高度冲击按两倍质量来算。零高度就是重物跟车面之间的距离理论上为0,但是互相之间的力 ...

赞同这个,零件冲击一般设计教材上都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图都给你画了。

大侠你以前说的《机械设计图册》我怎么没找到这边书呢,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点评):
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既然你总工让你轮子多买,那就更简单了,又不要驱动,手推推的么,
弄四个5吨天车上的被动轮组,你可以上奸个起重机械的配件店找一下,回来再焊个架子就得了。呵呵
你如果怕5吨的轮子吃不消——怕杂七杂八的质量问题出现。那么多化一点银子,上10吨的轮子。那肯定行了。。。

网友D:
四个轮子的承重只能按三个轮子算,三点确定一个面,这一点切记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C:
重型装配车间的运输车,见过,在SH电机厂,我就是搞不明白四个刚性很高的轮子怎么保持平衡。我掏出手机想拍 ...

应该有减震结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个轮子的承重只能按三个轮子算,三点确定一个面,这一点切记

行家!建议还是安装减震系统比较好

网友(2018-12-15):
个人觉得做电动的比较合适,手动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