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该怎么清洗?

楼主(2013-07-10):
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该怎么清洗,有没有具体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加油漆稀释剂,效果刚刚的。指批量哪

网友:
一个两个拿汽油洗吧,就是别把火点了。
一大批,超声波必须的,效果不是盖的。

网友:
汽油煤油都可以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