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Φ6K7的孔是用铰刀加工吗

楼主(2013-07-10):
请问Φ6K7的孔是用铰刀加工吗????但是有K7精度等级的铰刀吗???还有其他加工方法吗

网友:
不一定,铰是一种,压钢球一种,研磨,挤压,拉床,慢走丝线切割,直接车出来等等。

网友:
K7是公差等级,详情请查阅公差与配合手册
如果孔有比较高的精度和光洁度要求,就需要使用铰刀了

网友:
铰刀似乎只有基孔制的,即H7、H8、H9。

网友:
铰刀可以厂家订做,当然可调镗刀也是可以的

网友:
孔不深而且量不大的话可以用精镗,量大了不管孔深不深还是铰刀合适。

网友:
铰刀只有基孔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