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机构间的画法问题

楼主(2013-07-10):
    小弟刚工作不久,最近在熟悉相关型号图。最近两日碰到钣金结构问题。为了方便,小弟直接上图说事。范例1,上面那个是展开图,下面是样式图,数据参数及约束都已经给定,根据这个图可以绘制范例2345这个三维实体视图。但是问题来了,由于牵扯到钣金结构,就会谈到平板厚度问题,由范例1图纸中给出了厚度是2,这些都没错,小弟也知道 ,可是小弟怎么看范例2345的尺寸和跟范例1的尺寸核对不上,所以请问各位给小弟参悟参悟要咋整,还是三维实体图本身画错了?

网友:
看看吧,对你会有帮助的

网友A:
好像是料在里外的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刚开始弄容易搞混了

网友:
我看是展开图的尺寸问题,展开图是按折弯扣除做的,扣除值取的2倍厚度,误差是比较大的。

网友:
新人表示不懂。。求大侠指教

网友:
范例一中并未给出折弯半径,你确定你三维图纸上使用的折弯半径是你真实加工的折弯半径? 如果是 你就别犹豫了,你的三维绘图没有错!

网友(2013-08-28):
图1是什么情况,钣金件设计图一般不放展开图吧。那是压筋工艺图纸么

楼主(2013-10-17):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料在里外的问题。

被大侠,一语中地。刚出来混,好多不懂,现在反过来看这个问题,真的好傻哇!机械真是一条知识没有止境的路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