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工件上的30孔的精镗,只有一把最大28的镗刀

楼主(2013-07-10):
现在做一个工件上的30孔的精镗 , 但是只有一把最大28的镗刀, 如果我想用这把28的刀螺旋向下加工,可不可以 ?
精度,速度和刀具的衰减速度会有什么不一样?
公差0--+0.025,材质HT200,深度120通孔。
我做数控车的,做加工中心时间不长,还请做过的师傅们帮帮忙,即使没做过的也提些意见吧!
拜谢!!!

网友:
不行,这样无法保证公差

网友(点评):
能详细点说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点评):
换成立铣刀+0.025都不好加工吧!

网友:
立铣刀适合螺旋插补铣,因为有一定的刃长,镗刀只有一个刀尖在切,螺旋插补铣出来会类似螺纹状的一圈一圈的。

网友(点评):
如果我把“螺距”改的很小呢?可以吗

网友(点评):
小到多少?你准备一个孔干个几分钟?要知道进给太慢的话刀片会急剧磨损的。而且因为结构原因,精镗刀的转速都不会很高的,这个时候如果还螺旋插补铣的话效果可想而知了。

网友:
插补做,那孔就光洁度达不到要求,孔的圆度比较差,那就不是精镗了。

网友:
镗孔靠主轴保证孔的精度,走螺旋靠工作台保证孔的精度,那是两回事!

网友:
呵呵可以的,有些孔用螺旋用带R角的合金铣刀或刀片刀,走出来棉粗糙度比镗的好,精度也能保证,当然这些刀刚性肯定没镗刀好所以只能走浅点的

网友A(2013-09-04):
自己做一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把吧

是做精镗  自制?行吗?

网友:
买把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做精镗  自制?行吗?

做过两把,30的和32的。使用ER32的夹头装夹,加工的是铝件,效果不错,就是调节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做精镗  自制?行吗?

可以给你参考

网友(点评):
比我们做的好多了 谢谢 应为调节太费劲 所以没做

网友:
调节确实是麻烦了点,而且存在反向间隙。不做的话,就买现成的,有点小贵。我主要是自己想做把精镗刀,这也是我第一起做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