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精车端面不排屑,铁屑呈直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10):
外径136.85,内径91.2,主轴转速1000转,F0.2,数控车精车端面不排屑,铁屑呈直屑,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3-7-11 23:38):
95度的六角刀片,材料是20CrMnTin

补充内容 (2013-7-11 23:38):
G99代码

网友A:
什么刀片?切深?恒转速还是恒线速?

网友B:
刀片原因。。。。

网友:
用的是啥刀片。。。

工件材料是啥

网友:
设定合适的切深,使用合理的断屑槽,可以断屑。

网友:
转速太开了

网友:
转速改为600,就断了

网友C:
t.s.v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原因。。。。

与所留的精车余量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v搭配

t.s.v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刀具 转数 进给速度 。 你问题表述不清楚,材料,刀片R角,排屑槽形状,精车余量,还有想要到底的表面质量都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刀片?切深?恒转速还是恒线速?

精车端面30丝的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t.s.v是什么意思?

吃刀深度,走刀量,切削速度

楼主:
20CrMnti的材料,6角刀片,0。8的R角,精车余量0。2mm

网友D:
楼主你会计算线速度吗?100的直径用1000的转速都有314m/分,这么高的线速度铁屑根本来不及进入断屑槽,就直接越过断屑槽排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会计算线速度吗?100的直径用1000的转速都有314m/分,这么高的线速度铁屑根本来不及进入断屑槽,就直 ...

正解,线速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线速度太高了

能教教这个理论上的知识吗?

网友:
转速 和刀尖角都是问题

网友:
楼主看样子做数控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