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工作台卧式加工中心夹具,可以改造成气动吗

楼主(2013-07-10):
     我们公司下了创新的项目,需要将双工台的卧式加工中心夹具由手动改造成气动的。各位大哥谁有过改造经验?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
上液压的吧。

网友:
大概一个什么类型的工件要批量生产?如果切削力不打的话我们是用旋转气缸固定的,定位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A:
交换工作台没有旋转接头做气动的很麻烦
保压治具应该还可以,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5202136209  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贵公司有成功案例吗?

网友(点评):
在复盛的时候就是气动的

网友(点评):
但是复盛不允许自己拷贝资料,也不能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工作台没有旋转接头做气动的很麻烦
保压治具应该还可以,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5202136209  杨

贵公司是专业厂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公司是专业厂家吗?

是的

楼主(2013-09-16):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