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布料的切刀机构。

楼主(2013-07-10):
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给分享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笼统..

绿色为布料。需要切成一段一段的。
现在的方案切出效果不佳。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绿色为布料。需要切成一段一段的。
现在的方案切出效果不佳。求指教。

是不是中间的断了.左右的断不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间的断了.左右的断不了.?还是?

硬一点的布料可以断。棉纱类的断断续续的。这样的调节也麻烦的

网友(点评):
切口两侧压紧并让布张紧试试

网友(点评):
效果还是不行。和原来的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点评):
做个机构,在切布料前先将布料张紧,拉平。然后下刀切的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点评):
要不用热切丝来切,像商标机上切布条一样

网友(点评):
1、布要有平面托住。2、布要拉紧,拉得不紧的话,定刀与动刀留一空间,让切布时拉紧布。3、刀做成V型,中间低,两边高,切布从两侧往中间切。几个不成熟的看法,大家点评一下。

网友:
我是菜鸟,,不过你有没有试过用刀片划的?

网友:
或者,不用刀,,用别的模式。。比如像线割那样?

网友(点评):
有超声波的。还有圆刀旋转的。可现在没条件用这两个。 只能上下运动切布了。效果不行啊。

楼主:
有超声波的。还有圆刀旋转的。可现在没条件用这两个。
只能上下运动切布了。效果不行啊。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下将刀藏在两个块中间,像个保护装置一样,当气缸下压时,将两个保护块顶起才露出刀锋。这样可以确保切料瞬间,刀锋前后的保护块把料夹紧了。此结构是一台切膜机上的结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上面压料,下面是不是还要有一个托的装置呢、?

网友(点评):
是的,需要个托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下将刀藏在两个块中间,像个保护装置一样,当气缸下压时,将两个保护块顶起才露出刀锋。这样可以 ...

是的,没错

网友(点评):
切刀需要注意哪些呢?

网友(点评):
切膜机用的是锯齿刀片,切布的我没有研究过,不好意思

网友C:
搬到冷库里面,把布都给冻硬了再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搬到冷库里面,把布都给冻硬了再切

大侠现在一点都布冷哦

网友B:
切刀没什么特别,详情楼主加我QQ756991909,我发些东西给你看,希望对你有用哈

网友(2013-08-28):
有些专业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D:
用锯子锯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锯子锯开来

说笑了

网友(点评):
没有齿的锯子行不行啊?实际的工厂就是这么干的;格柏的服装裁床也是这么干的;就是刀子上下来回动。

网友:
我觉得我们要弄清为什么会切不清的,我觉得主要是动刀和定刀在动作的时候,两个面贴合的缝隙不一致,我觉得可能由于动刀导向没做好,或者是动刀定刀贴合的两个面平面度很差。另外我想问一下,你最薄的料有多薄!

网友:
如果很薄的话 我建议不要采用剪断的方式,可以采用尖刀划破的方式,两端压紧,中间划破。但是划破后两端的布料没有切的整齐,也不适用于厚的布料!

网友(2014-07-10):
引用 网友B:
切刀没什么特别,详情楼主加我QQ756991909,我发些东西给你看,希望对你有用哈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不可以也发点给我

网友:
用对辊的试试行不

网友(点评):
加我QQ:953380924,可以详聊

网友:
好深奥的样子,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5-07-24):
29楼我看行

网友:
怎么工作啊?

网友(2015-09-30):
引用 楼主:
硬一点的布料可以断。棉纱类的断断续续的。这样的调节也麻烦的

这种切法怎么自动化,我看过一个把卷料塑料布切成6开的设备视频,卷料出来后经过两个辊轮,从辊轮出来后折叠往前推,中间放一把竖直的刀,最前端折叠的布在前推过程被刀切开。那个效果很不错

网友:
其实如果是切布的话,为什么不考虑配激光器用激光切割呢。我是做激光设备的,激光切割的工艺和设备都已经很成熟了,寄点样品给激光公司 让他们给切割打个样,如果可以 比刀切好多了,也更高档。我QQ278826343,欢迎交流

网友:
本人愚见:不能用剪切铡刀式,应采用圆盘旋转飞刀式往复来回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