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动比计算

楼主(2013-07-11):
如图,这样的一组齿轮啮合传动比该怎么计算啊?有大侠知道的么,求指点啊!!

网友:
齿轮的画法都错了。条件只有齿数。。。模数,中心距,连杆运动方式?。。。等等都没有讲清楚。

网友A:
好像动不了
被连杆1顶死了

网友:
连杆 1,2 长度都是不可变的 偏心齿轮1有用吗

网友(点评):
偏心齿轮1的作用就是让齿轮3实现变速传动!大概的理解就是让齿轮3在转动时,时快时慢。

网友(点评):
齿轮1和齿轮3通过连杆连接,连杆距离固定了, 怎么实现齿轮1的偏心作用。

网友:
貌似挺难的

网友:
连杆1的长度是可变的么?

网友(点评):
连杆的长度都是固定的。唯一可变的是齿轮3的中心位置。

网友:
3和2的速度可以认为是恒定的。关键是1和3的速比是可变的。

网友(点评):
正确,难点就在1和3的速比。

网友:
相当复杂的几何关系。我画了个运动关系。请2%的工程师解决!假定模数为2。

网友(点评):
老大,这个图没看明白

楼主: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现重新上图。图中右侧的是展开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动不了
被连杆1顶死了

可以运动,很有意思的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运动,很有意思的题

理解错了,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现重新上图。图中右侧的是展开图。

疑问:齿轮1和2的相对位置没有坐标解释。

方法:
可以先用解析法算出1-3齿轮间连杆1的角速度,这样可以通过计算周转轮系传动比的方法计算出1-3的传动比。
同样的步骤可以计算连杆2的角速度,计算3-2的传动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疑问:齿轮1和2的相对位置没有坐标解释。

方法:

希望有人看明白是啥意思!D36为Z1圆心的运动轨迹。连杆转动在啮合节点P形成两个速度。一个是沿Z1切线(也是Z3切线)的速度。。。。。。。。。

网友:
复杂,求解中......

楼主:
我的思路已公布,大家看下这个地址的帖子吧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2#pid2473641

网友:
哎   没看懂

网友(2014-12-26):
按照分度圆来算,按照齿数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已公布,大家看下这个地址的帖子吧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1458&page= ...

hoot6335 还是你比较厉害,我就只会做个什么简单的运动仿真,你qq是多少啊?

这种看起来是不是4连杆机构
请看红色的曲线

齿轮连杆的2个极限位置

网友C:
找了个Gif截屏软件,楼住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2015-10-24):
学无止境啊,留下记号吧,只有来到这个论坛了才认识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个Gif截屏软件,楼住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用的啊?

今天看到这个题的理论原型, 牧野洋 的 自动机械机构学 里面有论述的,说的好像就是楼主所在的行业使用的经典的齿轮连杆机构,从P165页开始。。。可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