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皮带等生成器怎么用?

楼主(2013-07-11):
各位大侠,我是初学者,还请各位慷慨解囊,小弟在此谢过,最好有个事例说明白最好!

网友A:
皮带,齿轮叫什么?生成器?
你说的这两个都起到传动作用。
说白了,就是让一处的转动,转移到另一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齿轮叫什么?生成器?
你说的这两个都起到传动作用。
说白了,就是让一处的转动,转移到另一处转动

小弟愚昧,呵呵,少说了几个字,我意思是问在Inventor里这几个命令怎么用

网友B:
把下面地址里的两个视频教程都下载学习,估计你一时半活儿没什么问的。
版本虽然很低,但不影响你学习Inventor。
带有目录,直接找自己想学的内容也很方便。

http://xidong.net/File001/File_5382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下面地址里的两个视频教程都下载学习,估计你一时半活儿没什么问的。
版本虽然很低,但不影响你学习Inve ...

感谢大侠

网友(2014-06-11):
我百度搜索了一个生成画齿轮的 不过尝试了第一次就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