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07-11):
没加工过这样的,刚开始时想打通,但是一看尺寸太深了,一个是怕打斜,另外攻丝也太深,各位高工给予指点。

网友A:
你们家有加工中心吗?

网友(点评):
大侠 是内腔。

网友B:
与设计人员商量,对外钻M10底孔,各攻的螺纹。如果确实需要隔断,可以用加工螺纹底孔直径销子,过盈配合打进去。

网友(点评):
这是在薄壁打深孔。

网友(点评):
20厚打M10 深度6,70 可操作性可以的 ,确实底孔过盈配合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家有加工中心吗?

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设计人员商量,对外钻M10底孔,各攻的螺纹。如果确实需要隔断,可以用加工螺纹底孔直径销子,过盈配合打 ...

但是在攻丝的时候也不好攻啊,太深了

网友(点评):
各攻各的,不行吗?

网友C:
我知道有一种自动攻丝机  他有一个长的臂  应该可以  我们厂就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在攻丝的时候也不好攻啊,太深了

主要是从里面攻怎么攻,这个头痛啊,这块经验严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有一种自动攻丝机  他有一个长的臂  应该可以  我们厂就买了一个

这个自动的能攻多大螺纹

网友(点评):
这个最好自己查一下 具体规格我不太清楚 但M10的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我们厂的就这么大

网友:
笨,加长丝锥和下面的直接搞透,不过67mm,小意思。上面的另外搞一块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