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枪立式摆动器可调节上下左右的部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3-07-11):
如题这个焊枪立式摆动器调节上下左右位置的部件具体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两个方法,一个,问厂家。二一个,你的地盘你做主。

网友(点评):
两个方案都不错

网友:
齿轮齿条实现上下左右的运动,那个机械把手叫什么?梅花形把手?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好的我查查,谢谢了

网友:
我咋觉得有点像“万向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