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这样一个盒子,帮我看看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3-07-11):
节省时间,随便画的一个示意图,

斜长方体上放一个板子,然后手压下去,三角块卡死。右侧直接在盒子上做个卡槽(图上没画)。
取的时候,拉左边的三角块,长方体带着板子一块弹出。

大概就是这样,需要注意哪些东西,除了要算弹簧弹力还要算些什么

再就是如果我不用左边的三角块和弹簧,长方块的两侧右边做卡槽,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一个弹簧就控制板子的弹起和压紧(也就是说,调节盒子下面,让弹簧将长方块弹起。把长方块按下去,弹簧压紧)

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礼品盒吗?
可以考虑转动卡住,手推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礼品盒吗?
可以考虑转动卡住,手推松开

详细点?

网友:
找台冲床,研究一下他的开关。

网友:
要考虑自锁。

网友(点评):
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这叫肘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