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加工的准确定位

楼主(2013-07-11):
现有一圆盘需要加工齿 , 但第一齿相对圆盘上的一个孔的位置很高 , 现在厂里只有一台老式滚齿机,  不知道该怎样定位 孔的精度在正副几丝之内 ,加工方式最好是通用的方式,  量很大  。要求成本跟滚齿成本相差不大,  求教。

网友A:
以齿定位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齿定位打孔,,,,,,

这个不行  因为其他东西限制了  只能是先打孔后齿

网友B:
作滚齿刀轴线与滚齿工作台中心的垂线,滚齿刀上垂足点的刀齿形是什么样,以这刀齿形再作其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滚齿刀轴线与滚齿工作台中心的垂线,滚齿刀上垂足点的刀齿形是什么样,以这刀齿形再作其它工作。

现在的方式就采取这种  用标准件来对刀 然后定好位把待加工的产品放上去加工  不过现在只是在试 验阶段  效果不好  批量可能质量更不好保证 精度有点高  如果第一齿保证不好  后面误差可能更大  现在的设备  标准件件  工装 都不好保证现在的精度

网友:
貌似有点困难啊。

网友C:
方法一: 把工装做成可微调角度的,在孔对应的位置做销子,拭滚后测量,然后修正工装。----- 麻烦

方法二: 销钉工装不可微调(但已粗调到附近),微调滚刀的窜刀,获得所需齿分布位置。----- 简单

滚刀的投影为齿条。窜刀意味着齿条移动,也就是意味着切出的齿轮有偏转,窜刀一个螺距,齿轮分布不变。
然而如果齿数少,模数小,可能会有对中不良之虞。

目前数控的床子可以直接输入这个角度补偿。 ------- 这个最简单

网友(点评):
目前数控的床子可以直接输入这个角度补偿。 ------- 这个最简单 赞成动静之机大师的方法,如果用老机床,难度相当大的,做几件会可以,批量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一: 把工装做成可微调角度的,在孔对应的位置做销子,拭滚后测量,然后修正工装。----- 麻烦

方法二 ...

感谢动静之机大侠的回复  就现在厂里的情况可以用的就第二种方法  但是条件还是达不到或者说很困难  现在想的就是在补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你做的这个齿轮和我做的何其相似啊,你做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