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配合与圆柱配合相比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3-07-11):
为什么内圆磨头在主轴上的装夹,要用锥度配合而不用圆柱配合?是因为锥度配合可以获得更高精度的同轴度吗?

网友:
锥面配合与柱面相比应该有:传递扭矩,补偿同轴度误差,便于拆卸等等优势吧。

呵呵。你说的那儿如果用柱面配合,现实吗?

你想选择哪种配合呢?间隙、过盈还是过渡?好像功能就实现不了吧?不是优势劣势的问题呀,呵呵。

网友A:
主要还是同轴度容易保证,而且拆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同轴度容易保证,而且拆卸方便。

,明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