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怎么制作这种支座?并且还需要10件槽钢,我看不明白

楼主(2013-07-11):
各位前辈,这个管式散热器的支座图纸上要求用10#槽钢制作,槽钢怎么制作这种支座?并且还需要10件槽钢,我看不明白 。

网友A:
LZ,你哪里看出需要10件槽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哪里看出需要10件槽钢了?

你看第一张图 明细栏序号为1的数量为10

网友(点评):
小兄弟,那是10号的意思。

网友A:
是附图中的这个栏目么?我看得不是很清楚,有点像“质量”二字。
就算是数量,单位呢?你怎么确定是10m还是10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附图中的这个栏目么?我看得不是很清楚,有点像“质量”二字。
就算是数量,单位呢?你怎么确定是10m还 ...

是数量,10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数量,10件

是扫描件,我也没办法看很清楚。。

网友(点评):
槽钢一般论米的。论件,那每件该多长啊?也没数。

网友(点评):
从图纸上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10件。静候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附图中的这个栏目么?我看得不是很清楚,有点像“质量”二字。
就算是数量,单位呢?你怎么确定是10m还 ...

我更想搞清楚槽钢如何才能做出如图的支座?

网友(点评):
你的零件图那?

网友(点评):
与好方案大侠的意见一样,现有的图纸,我看不出来如何加工的。

网友:
支座10号槽钢,数量10件,单重10KG,总重100KG。

是这样吗?

网友B:
哦,还有,材质Q235,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A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还有,材质Q235,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A3.

就这一张图,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这个。。。。。。。。。。。。。。。。。。。晕倒

网友(点评):
我觉得我们这得图够不标准了,还有更烂的。。

网友:
槽钢10#的重量为10kg/m,按你的图来说,需要10米槽钢。。。

网友C:
你在这问还不如问下甲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这问还不如问下甲方呢

问了,所做这个要求不高,用钢板做也行。。。,害的我纠结了半天。。

网友(点评):
给人做加工,这种事很多都要和甲方沟通,不然问题说大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