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形五金件,喷涂后一折弯一端涂层脱落,百格过补了 怎么改善

楼主(2013-07-11):
长条形五金件,喷涂后一折弯一端涂层脱落,百格过补了  怎么改善   请对喷涂高手给点改进建议!其他部分能通过百格  折弯部分不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折弯后再喷涂?

喷了再折弯,表面会轻微变形,涂层脱落很正常。还是折弯后再喷涂吧

网友(点评):
有没有提高涂层附着力的办法

楼主:
专业的呢

网友(点评):
为什么折弯后喷涂更容易脱落? 喷涂前有没有前处理?

网友(点评):
前处理是肯定的哦,其他部位还好 就是最底端打弯处的涂层过不了百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呢

菜鸟想先请教下为啥子折弯后喷漆更易脱落

网友:
静电喷涂是否可用

网友(点评):
一个部件 只有折弯部分容易脱落

楼主:
我是从这些角度考虑解决此问题的:1、该零件前处理后存放时间过长,2、除油、除锈不彻底,3、烘烤温度不够或烘烤时间不够,4、操作员违规三防作业,未配载手套,5、零件在进行烤箱时贴合太紧,个别零件无法正常烤干,6、表面氧化皮未处理干净(针对焊接件)。

楼主:
shuuo高手哪里

网友:
我仔细阅读了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折弯后喷涂更容易脱落

网友:
那就喷涂---折弯---再补喷

网友:
为什么弯了之后会脱落,难道要求很高?

网友:
不知道。。。进来学习下

网友:
你喷粉后折弯,折弯处受刀模压制变形,那喷粉的皮自然就脱落起层。
正常工序:下料,冲孔,折弯,打磨,前处理(表调,磷化,清洗,烘干)。喷涂。。

网友(点评):
多谢了 我是折弯后喷粉 你看错了

网友(点评):
那就是我下边的工序了啊。正常工序:下料,冲孔,折弯,打磨,前处理(表调,磷化,清洗,烘干)。喷涂。。

网友:
楼主现在说的一片模糊。。你的标题就错了。。。
现在才清楚。你是折弯后喷涂。
那边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只要前处理做好。温度200达到。
另外你的材料厚多少,如果太厚建议开个工艺槽。。这样折弯处不会撕裂。喷后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