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K滚柱直线导轨损坏,滚子被挤出,求分析。

楼主(2013-07-11):
一台加工中心工作台下面的直线导轨损坏,滚子挤出,求分析。已知信息:导轨型号SRG45.工作台加夹具重量300kg.工作台行程500mm.导轨间距600mm.导轨布置情况,两条导轨道每条导轨上两个滑块,滑块间矩300mm.

楼主:
PS.领导让查滚柱直线导轨是否适应高速度,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直线导轨的常用运行速度和极限速度。

网友:
循环滑道一定有问题了,这个要拆开看了,也许是有辊子碎裂,或进东西了,可能性不是一个,

一般是因为变形,载荷增加,破坏了滑道,导致卡阻,再与到冲击,就卡住了,再一用力,就挤出来了,但也要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的分析。俺见到的时候滑块里面是有铝屑的,不知道是他们拆的时候弄上的还是使用中进去的。可明明有防护罩的,应该进不去的啊,那也是德玛吉的床子啊。

网友(点评):
拆的时候用铝锤了?

网友A:
300公斤的受力,是绝对可以承受的,不存在负载导致的变形。而且有保持器滚子导轨,是适合于高速运动的。只有可能是两侧刮油板损坏,金属碎屑进入滑块内部滚道,导致的卡阻,最后循环器崩坏了,滚子就出来了,如果楼主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我是导轨行业的,QQ594585926

网友(点评):
果然专业啊

网友B:
产品是在THK的哪个厂家买的?日本?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是在THK的哪个厂家买的?日本?中国?

机床是德玛吉的。都是原装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公斤的受力,是绝对可以承受的,不存在负载导致的变形。而且有保持器滚子导轨,是适合于高速运动的。只有 ...

多谢大侠指点,另外请教大侠几个问题,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1.是滚柱直线导轨的极限速度快还是滚珠直线导轨的极限速度快? 大概是多少?如果跟尺寸有关系,那俺说的这种导轨的极限速度是多少?
2.这两种直线导轨哪种的精度高,俺这里说的是普遍性。当然,直线导轨有不同的精度等级。俺的意思是哪种精度容易达到比较高的精度。
3.大侠说的刮油板正常的刮削效果是什么?下面是俺们检查其他机床导轨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床是德玛吉的。都是原装零件。

德玛吉只是产品的生产设备的厂家,那这个产品到底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呢?到底是不是TH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玛吉只是产品的生产设备的厂家,那这个产品到底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呢?到底是不是THK啊?

生产厂家是THK.日本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