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梯形螺纹怎么编程求解!~!

楼主(2013-07-11):
大体说下只求数控车编程的思路!~!
在160内径的套件车2条梯形螺纹,一正一反,长度100.要求其一正一反螺纹起点和终点能交在一起,螺纹要求深度不是很深0.6左右。
我想的编程思路是,车完一条正的螺纹,然后同一把刀走到正螺纹的终点+上正螺纹起点离端面的距离。然后车反螺纹。
程序如下
T0101
M3S150
G0X160Z4
G92X160.6Z-100F2
G0Z-102
G92X160.6Z0F2
G0Z10.0
X100.
M30
只想到这些
剩下的请高手指点下,看这个办法可行不,是否还有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
哦........又是正反牙啊......是油槽吗?

网友:
可以吧,没弄过

网友:
你确定是螺距是2?

网友:
这个没做过,不过对于你车正反螺纹时用1把刀还是2把刀比较感兴趣。

网友(点评):
0.6的深度 一把刀应该完全可以了

网友:
一个从外进刀,一个从里往外进刀

网友:
帅哥  G92 后面加个Q就好了

网友:
G92X160.6Z2.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