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形角90°±1°,分度圆14.05±0.01的直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3-07-11):
如图:齿形角90°±1°,分度圆14.05±0.01的直纹用什么方法加工能保证技术要求?材料11SMnPb37

网友:
目测为三角花键。
鄙人以前工作的企业用特制的滚轮模具(挤压)加工的

网友(点评):
我们有滚齿,搓齿和冲齿。但是滚齿和搓齿难以保证±1°,冲齿难以保证分度圆±0.01,纠结啊

网友A:
LZ公司要求这么高啊。
以前我们生产的操作工都配有花键通止规,能过通止规,那装配就没问题了。
你们难道还拿去用3坐标检测?

网友(点评):
一般的要求没这么高,和你们加工应该差不多。这不是接了一个要求严的,不知道咋办了吗,哈,轮廓仪测量角度把应该是。三坐标也没那么细的探针探到齿根啊,即使探到也不准,角度,齿顶圆约束分度圆吧

网友:
正在学习齿轮

网友:
直纹的尺寸要求够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公司要求这么高啊。
以前我们生产的操作工都配有花键通止规,能过通止规,那装配就没问题了。
你们难道 ...

齿轮检测是不用三坐标的

网友:
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冷挤压吗

网友(点评):
冷镦吗?尺寸不好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