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工程使用工频为60Hz,国产电机50Hz如何处理?

楼主(2013-07-11):
有一国外工程使用工频为60Hz,如果选用国产的50Hz电机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应该如何处理?
另弱弱的问一句:减速器等有重新选择吗?求牛人指导

网友:
这个你们给国外设计的时候没注意这个问题吗?我们发国外的设备电机用SEW频率50-60HZ都可以.

网友:
选型直接用自适应频率的就好。

网友:
我们有国外的泵电机是60HZ,用50HZ转速降低了,流量能达到规定范围就可以

网友(点评):
大哥,你选配件的时候可选的啊,这跟电压差别是一样的啊

网友:
还是可以用的,转速变快了而已。但是传动机构就要调整了。
如果不想调整就去买个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楼主,希望对你有帮助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 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楼主:
有没有比变频器更好的方法,毕竟变频器还是比较贵的,另外,电机长期超频工作是不是对其寿命也不好???

网友:
問人家借個變頻器將5馬達帶負載連續試幾小時, 看溫升(用紅外線槍)在50HZ是多少, 60HZ是多少, 分別不大, 直接用就可以. 國產馬達大都用鑄鐵殼, 抗惡劣環境不錯

楼主:
踩踩 求有国外施工经验的哥们帮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