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轮胎的花纹 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13-07-11):
橡胶轮胎的花纹 应该怎么做呢??? 是用包覆命令吗?? 我怎么做不出来呢??
比如 下面这个花纹 我怎么也弄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包覆,再研究下

楼主:
哦 是用包覆吗?? 你试过吗??

网友:
用环形折弯!

网友A:
先画成一块平的,然后用高级命令里面的环形折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成一块平的,然后用高级命令里面的环形折弯即可

环形折弯??在哪里??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形折弯??在哪里?? 能说具体点吗?

多使用PROE里面的帮助命令,里面什么都有,你也可以上百度看视频

网友(点评):
大哥,您真逗,人家发的是solidworks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使用PROE里面的帮助命令,里面什么都有,你也可以上百度看视频

楼主:
.......可我需要的是 SW 的做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使用PROE里面的帮助命令,里面什么都有,你也可以上百度看视频

确实看错了,误人子弟呀

网友B:
E:\tools包覆命令是不能拔模的

楼主(2013-08-12):
引用 网友B:
包覆命令是不能拔模的

你的胎印怎么弄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