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建机械装配车间都要配备什么工器具?

楼主(2013-07-11):
求教新建机械装配车间都要配备什么工器具?

网友:
去别的车间看看就知道 了

网友(点评):
去别人的车间看看就知道了。大侠打落了一个字

网友(点评):
好吧! 哈哈 我是说他既然是新建 肯定也有旧的装配车间 。 不妨小走几步 去旧的里面看看。

网友:
选择什么工器具要看你装配什么东西了。

网友:
这个看产品吧,俺之前的公司是做大的矿石设备的。装配车间,天车,电动平车必须得有,压力机,轴承加热器,液压扳手,焊机,氧气乙炔,还有其他的专用工具。

网友:
做什么产品用什么工具,我们装柴油机的,用的是成套的套筒和板手(德国的很好用),油壶,角尺等很多很多